[原创] 木棉/在框选范围内打pin的skill脚本CreatePinsInBBox

楼主(2023-03-04):
脚本功能,在底层位置打上当前层的pin

脚本限制:版图有xl对应的电路图,并且器件是xl建立的器件,pin有底层方块pin,能传递terminal信息

在使用这个脚本时,根据工艺pdk和项目不同,有2个变量是需要改动的:

第一个是metalList,改成自己所用工艺金属层的图层列表

第二个是labelList,改成自己所用工艺label的图层列表

这两个list的顺序必须一一对应,否则打的label和pin就对应不上,这两个是必须改的,否则脚本不能正常用。

楼主:
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

网友A:
启动virtuoso怎么提示这个错误,设置快捷键哪里也没有CreatePi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virtuoso怎么提示这个错误,设置快捷键哪里也没有CreatePins

图片

网友A:
Bindkey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dkey里没有

快捷键要自己设,根据你的键位自己设一个,方法可以看我b站专栏文章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0051980?spm_id_from=333.999.0.0
报的warning是说你括号不完整,我的脚本括号是完整的,是不是你load的时候动到代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捷键要自己设,根据你的键位自己设一个,方法可以看我b站专栏文章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00 ...

谢谢,已解决。那个Warning不影响。发现脚本只能在IC618上应用,617没有lxGetSource这个函数。

网友(2023-05-18):
你好 我框选之后不出来Pin 报这样的提示,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B:
你好 同样的脚本为啥换了工艺就不适用了呀?metal和lable层改过了,会出现画矩形时类似的框,但是没有打pin,谢谢

网友:
前来膜拜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解决。那个Warning不影响。发现脚本只能在IC618上应用,617没有lxGetSource这个函数。
...

请问怎么解决?616有替换的函数吗?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你好 同样的脚本为啥换了工艺就不适用了呀?metal和lable层改过了,会出现画矩形时类似的框,但是没有打pin ...

同问,并且打出来的Pin和label都无法选中。

网友:
强啊 这功能跟海思那个飞pin的有点像

网友(2024-04-17):
木老师,木老师!!!!

网友:
木棉老师  请教一下 我脚本load进去使用 pin只能一个一个框选浮上来,如果框选多个就会报错

网友(2024-06-09):
这个视频是怎么发布的呀?

网友(2025-06-20):
有遇到过*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1)的问题么?

网友:
可以,挺好用的,就是分两个文件一开始没有注意,完全可以写在一个文档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