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间交织adc中的mux模块

楼主(2023-03-04):
小弟最近在研究时间交织adc,考虑到情况只能先用verilog-a描述一个间交织adc,但在mux上写法上犯了难。一开始考虑用判断逻辑在四个时钟下给mux输出赋值,但是最终发现输出不能立刻跳变,阶跃信号变得平滑。后来考虑用开关控制四路adc输出,在时钟控制下间隔输出,最后在用加法器合并,但是会出现在第一个adc信号结束,第二个adc信号开始时,两者不为0的值相加,导致数据错误。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mux是怎么描述的
)2~,JRMUKD0LSI)}D~}Q8.png

网友:
就用?:嵌套来写组合逻辑就可以了;
看看ahdlLib里面的例子,别用V(clk1)==3这种写法;
至于你说的数据出错,如果实际电路本来就可能有glitch的话,模型出glitch只要时序是OK的,也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