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gmid设计折叠共源共栅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3-05):
使用的的折叠共源共栅的电路的结构,如下所示。根据设计目标GBW=50MHz要求,得到了gm值,设定gmid=16,得到放大管所在支路电流为I=117.5uA,然后折叠共源共栅电路两条支路定义电流为0.2倍I,即为23.5uA,然后按照此设计后,得到的静态工作点有问题,问题如下:

1、给两个P放大管提供电流的P管,处在线性区,没有饱和,所以让放大管所在支路电流为I=117.5uA,实现不了
2、共源共栅负载电路,几乎每个管子都不能饱和,想实现的对应支路电流无法实现
想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额,先把输入对管source tie,把阈值压下去吧;
不过感觉你需要搞清楚的是,
单级cascode+gainboost一样可以做到高增益,足够高BW,而且电流效率还很高;
为啥还需要做FOM更低,补偿更麻烦的多级运放呢?
低压的时候不用cascode,不是因为不想用,而是因为电压margin不够,用不了;

网友B:
1.输入共模太高了,input pair tail没有足够vds;2.类似的原因,vbp/vbn太高/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先把输入对管source tie,把阈值压下去吧;
不过感觉你需要搞清楚的是,
单级cascode+gainboost一样可 ...

谢谢回答,为什么使用折叠共源共栅,是这样的,目前是新人在学的状态,按照老师进度安排,需要对所有的结构进行熟悉好仿真,另一个原因是参与到了一个轨对轨运放的设计中了,查找资料了解到其中中间级是共源共栅级的结构,所以也是为了提前了解共源共栅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共模太高了,input pair tail没有足够vds;2.类似的原因,vbp/vbn太高/太低, ...

嗯嗯,明白也就是差不多各个管子的栅极电压都给的太高了是吗?对于vbp和vbn我不太理解,就是问过师兄了,比如说图上的Vbias2的确定并不是直接确定的,更像一个电流镜镜像到共源共栅负载的两条支路上(偏置电路二极管链接),中间的栅极电压是偏置电路二极管连接的漏极电压,同一条支路上,还有P管,可以调剂P管的宽长比,来改变二极管连接的漏极电压,但是P管尺寸一变,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变了,这不是和预设的每条支路上的电流不一致了嘛?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cascode上端的两对P管都改成二极管连接试试,下面的N管单独给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