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可以在器件上面走电源、地线吗

楼主(2023-03-05):
最近在画ADC的一个小模块,画了后想用M4作为电源和地在器件上走线,
图中红色的两条线就是,这样子在工程上允许吗

网友A:
可以的,但是电源走线要走高层金属,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电源走线要走高层金属,避免干扰

嗯目前的画连线用到了M3,然后M4作为电源和地的画也会有穿过M3的,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
提个后仿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目前的画连线用到了M3,然后M4作为电源和地的画也会有穿过M3的,这个影响大吗
...

如果要走到器件上的话,局部电源线最好还是走到M6、M7,特别速度比较高的话。

网友B:
多和电路沟通 有的上面是不欢迎走电源线的

网友:
adc上面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和电路沟通 有的上面是不欢迎走电源线的

有道理,我都被骂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我都被骂惨了

没关系,都要成长  都在成长。理论上active区域不希望有任何走线   有时候没办法没地方要妥协。多积累经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