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lace阶段,对一个register设boundary_constraint,怎么设

楼主(2023-03-05):
如题,innovus 在place阶段,对一个register设boundary_constraint,  create_boundary_constraint这个cmd好像只能对module设boundary,单独的reg好像不行,还有什么其他的cmd么

网友:
inn中没有这个命令,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还是用的是Icc2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