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退化电阻?

楼主(2023-03-05):
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源极退化电阻?degeneration resistor?
如果是,指的是带源极负反馈电阻的共源级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极退化电阻?degeneration resistor?
如果是,指的是带源极负反馈电阻的共源级放大器 ...

谢谢,这个共源极放大器,是nmos管,还是什么管?

楼主:
谢谢,退化电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退化,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看成源极负反馈电阻,降低了共源级的放大增益,所以叫“退化电阻”。好处的话,可以用负反馈来分析。可以参考拉扎维教材的的“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