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Problem

楼主(2023-03-05):
Dear guys,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
When I run the $virtuoso command , IC6.18 has error. Would you help me ?

网友A:
xcelimu  这个版本高了,需要的库 版本就高

网友:
I have tried this combination IC618+Xcelium22. It doesn't work. I'm using IC618+Xcelium20, working fine for me.

楼主:
ic 6.1.8 ISR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elimu  这个版本高了,需要的库 版本就高

网友:
I think maybe you should do some change in .bashrc file, add an env to set the new path of libstdc++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尽量用老版本软件,新版本软件对库跟操作系统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尽量用老版本软件,新版本软件对库跟操作系统要求很高

Ok, Sure. Thanks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尽量用老版本软件,新版本软件对库跟操作系统要求很高

恰恰相反,EDA工具尽可能的用最新的,遇到问题才退回老一点的版本。 操作系统可以用老的版本。

网友:
centos7.9上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是cadence的一些支持库你没有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