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带负载能力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05):
想用电荷泵驱动一个level shift,但是电荷泵一接上去电压马上降低,输入时钟-0.3mV~0,原本空载时输出0.7mV,接上level shift 马上下降到20mV,出来的时钟信号最高就抬到了20mV,这怎么解决

网友:
只能使劲太高电荷泵驱动能力了  例外注意一些level shifter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