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兴国际。18BCD工艺无法提取寄生参数后仿真

楼主(2023-03-05):
请问有人安装过这个BCD工艺库吗?smic18_Epi_1P6M_TM1_MTT2_HRP3k_MIM2_TYP2_oa_cds_v1.14_rev0_0_cciqrc/

下载地址如图

没法运行PEX,  我找不到rules.C, rules.R, rules.S文件
如图

运行PEX后显示没有电容命令

网友:
如果你的PDK是官方申请的,那么去跟他们要相应的配置的rule 文件。他们只提供某个配置的rule,你可能选择的rule和他们提供的不一致。另外,就是他们的很多rule文件都在压缩包里,可能需要自己手动去解压缩。

网友A:
smic的pex文件有的是单独提供的,不在PDK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的pex文件有的是单独提供的,不在PDK里面

欧欧。很可能

网友(2024-12-18):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B(2025-01-26):
大佬,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没有。建议找一个完全的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