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CO的偏置电路完全建立后再开始相噪仿真

楼主(2023-03-05):
pss+pnoise仿VCO,带偏置比不带偏置相噪差了很多,tran仿真发现偏置电路要0.3us才完全建立,之前一直在缓慢上升,而pss计算相噪只仿了前50ns,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pss从偏置建立好之后再开始仿真

网友:
PSS中tsab设置大点不就好了?

网友A:
二楼说的你设置一下,另外可以看一下noise summary,看是不是偏置电路里引入了额外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你设置一下,另外可以看一下noise summary,看是不是偏置电路里引入了额外的噪声 ...

感谢,确实是偏置电路噪声太大了,正在想办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