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基极集电极交叉互连

楼主(2023-03-05):
请问这种结构是用来做PTAT电流的电路吗

网友A:
一般只看到2.4V BGR里面会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看到2.4V BGR里面会这么用;

是做什么用的 能指点一下吗 这个就是基准的一个电路 没看懂是做什么的

网友:
DC上看就是deltaVbe/R产生电流啊?
交叉的原因我没细推过,感觉要从小信号来看,起码loop gain要大些嘛;

网友:
就是个产生PTAT电流的电路,可以推导出 IPATA=ΔVbe/R

楼主:
感谢回答  我可能没截全 抱歉  这四个管子的比例是1:1:1:1 但右侧电路会注入一股电流(也是PTAT)

这里我有点理解不了 这样还是PTAT的产生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