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存储芯片在Bumping&RDL工艺不能使用高温PI?

楼主(2023-03-06):
请教一下大神,

存储芯片DRAM在Bumping&RDL工艺不能使用常规固化温度380度的Polyimide, 只能用固化温度为低温200度的Polyimide

是DRAM 晶体管有什么特殊结构导致的?    高温会导致DRAM晶体管出什么问题么?

楼主(2023-09-05):
没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不知道
BUT 网络 发现
M Amagi 著作 · 1995 ·  Polyimidefatigue induced chip surface damage in DRAM'sLead-On-Chip (LOC) ... metal due to polyimidecracking caused by fatig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BUT 网络 发现   M Amagi 著作 · 1995 ·  Polyimidefatigue induced chip surface damage in DR ...

这个文章只是 PI 疲劳失效, 与高温 低温 PI关系不大吧。

据说不让用高温PI 的1个可能性是 长时间高温烘烤可能会导致DRAM芯片失效,不知道长时间高温 会不会导致 DRAM 晶体管内部出现电子隧穿之类的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章只是 PI 疲劳失效, 与高温 低温 PI关系不大吧。

HTOL 85
也不会到 上百度吧

200 多度  这不再IC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