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镜像值更新莫名其妙慢了一拍

楼主(2023-03-06):
大致问题是这样的
我每次write完寄存器后用mirror()将dut值和镜像值镜像对比
但是每次的镜像值都是上次写完后的,而非这次写完后的
想不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不应该每次write完后镜像值就立刻自动更新了吗?

网友A:
是不是adapter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dapter写的有问题

adapter只影响总线和寄存器数据类型的转换吧。
这个就很奇怪,就两个寄存器的镜像值有问题。这两个寄存器不止一个域,其他只有一个域的寄存器镜像值更新没有问题。

楼主:
更详细说下吧。

楼主:
32位mask寄存器复位值11。复位后检查镜像值11没问题。然后写入10,镜像值还是11。再写入01,镜像值就变成了上次写入的10。再写入随机值,镜像值又变成了上次写入的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