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LDO的PSR

楼主(2023-03-06):
在做高PSRR的LDO时,发现总是到正dB才会有拐点,论文上说这个拐点差不多时GBW出现,但是约等于PSR是1,请问一下这个拐点如何降低?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整体环路的低频增益在25mA时是80多dB,但是仿PSR的时候低频PSR为什么只有-40dB左右

网友A:
你这种结构,感觉PSR是被输出级的限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结构,感觉PSR是被输出级的限制了吧

可是输出级就是常用的P管功率管做输出级,我知道NMOS可以好一些,但是需要电压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输出级就是常用的P管功率管做输出级,我知道NMOS可以好一些,但是需要电压较高。
...

输出是PMOS也可以做高psr,典型的就是改一下驱动级的结构,改成nmos共源级结构,负载是diode形式的pmos,可以查一下论文,有很多讲的。

网友:
先提高reference的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PMOS也可以做高psr,典型的就是改一下驱动级的结构,改成nmos共源级结构,负载是diode形式的pmos, ...

请问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确认一下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PMOS也可以做高psr,典型的就是改一下驱动级的结构,改成nmos共源级结构,负载是diode形式的pmos, ...

兄弟,有没有相关论文参考一下啊

网友(2024-01-06):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确认一下

这种情况下很费面积吧,PMOS功率管的栅压需要电流镜来提供,对应电流镜的Pmos也需要 很大面积吧

网友(2024-04-19):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确认一下

你好,请问这样的结构有用吗?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PMOS也可以做高psr,典型的就是改一下驱动级的结构,改成nmos共源级结构,负载是diode形式的pmos, ...

请问有论文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