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华宏工艺,小模块里drc ,lvs都过了,但顶层报错小模块里的线和器件,不能识别

楼主(2023-03-06):
报错的这些线只有四跟是顶层的,其他都是小模块里面的,不需要接到顶层这种

网友A:
1电路是不是改了2顶层是不是盖了什么标识层3psub2/subd4有net short5lvs option里没勾turnoff。建议先跑下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路是不是改了2顶层是不是盖了什么标识层3psub2/subd4有net short5lvs option里没勾turnoff。建议先跑下d ...

erc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1,2点可以排除,后面的我在好好检查一下,现在我有个疑问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工艺,图中的这个高 ...

能单独只开一个gate层次吗

网友(2023-05-19):
看看名字是不是大小写重复了,在top大小写是不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