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的laplace()函数,稳定输入,做瞬态分析,输出曲线没有过程,只有一条线

楼主(2023-03-06):
V(OUT) <+ laplace(V(in),[],[]),传递函数在一个阶跃输入V(in)下,不是有一个稳定过程吗,但是spectre的tran瞬态仿真,没有过程,只是有一条稳定水平的直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没有图,不好分析。可能因为增益太小,step太小看不出来。也有可能传输函数有问题。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RC单极点试一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好分析。可能因为增益太小,step太小看不出来。也有可能传输函数有问题。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R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好分析。可能因为增益太小,step太小看不出来。也有可能传输函数有问题。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RC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是新手,刚接触spectre和va
这是我具体的过程,之前还是一条160mv直线的,但是大致   不是应该是一个从0开始上升图  最后稳定到1.6吗

这是我写的va

这是我写的va

自己加的激励电压 给了1v

自己加的激励电压 给了1v

trans设置

trans设置

这是输出图

这是输出图

网友A:
输入是DC没变,输出也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DC没变,输出也不会变。

那就是说  在verilog 没法复现传递函数的动态过程了吗?像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DC没变,输出也不会变。

那verilog a能复现这样的

  传递函数  动态阶跃响应  过程吗

  还是我应该在spectre选用别的模式 或者对那个Vdc的电源做一些别的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DC没变,输出也不会变。

那verilog a怎么实现如图所示的 动态阶跃响应 呢?

还是 我需要spectre 其他的模式

网友B(2024-01-11):
请问veriloga中laplace函数的语法在哪看呀,laplace(v(in),[],[])每部分代表什么?以及您知道laplace_zp函数吗?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B:
请问veriloga中laplace函数的语法在哪看呀,laplace(v(in),[],[])每部分代表什么?以及您知道laplace_zp函 ...

搜索一下就能找到Verilog-AMS的LRM(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Verilog-A是Verilog-AMS的子集。
https://accellera.org/images/downloads/standards/v-ams/VAMS-LRM-2-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