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 RC corner如何查找

楼主(2023-03-06):
如题,我想知道我在进行STA分析时,我使用的RC corner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要在哪里查找?还有RC corner一般由谁设定?如何设定?

感谢路过大神解惑。

网友:
一般 foundry 都会推荐RC corner的, 具体看文档,或者找AE要文档 ~~~

网友:
sign-off文档,找工艺厂要

网友:
fab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表格来告诉你怎么设置,一些derate之类的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