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tact孔寄生问题。

楼主(2023-03-06):
请教下各位,用xrc抽取寄生的dspf文件,由于contact孔被P、N参杂切开了,结果同一net的cont分为ppolycont和npolycont两种,再用这个文件做emir时,由于孔不是标准的方形,工具认不出来这个孔,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认不出这个孔会有问题吗,EM和IR都过了就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不出这个孔会有问题吗,EM和IR都过了就没关系吧

认不出来的话,emir的结果不准确吧。后面没办法就把掺杂调整了,避开了所有的contact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