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r flash erase 过程

楼主(2023-03-06):
nor flash  erase 过程 :  prepgm ---erase---Recovery Phase   三个步骤,第一个prepgm是为了仿真 过度erase吗?第三个是什么过程,为何还要恢复?

网友(2023-07-04):
第一个prepgm是为了将所有的cell都prg到同样的深度,再结合erase,能干净的回复到相同的状态,防止多次prg以后erase不干净,管子vth已经有很大差距,影响后面再进行prg

网友:
user mode是包含这三步的,test mode 是可以分开做的;
先谈根本原因
因为在erase的时候,你不知道一个sector或则block里的VT情况,有高也有低。如果只做erase,就会导致同样的erase pulse 之后,VT分布非常宽。如果我要把Vt最高的bit erase到target (比如3V)那么,最低的Vt可能就跑到负的了(<0V)
Nor flash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其VT不能为负;(如果为负,会导致整根BL上其他"0" bit读错);
prepgm目的就是先通过一个PGM的动作(比正常PGM要弱),先让这个block或者sector里的VT分布尽量差不多。
Recovery Phase,也叫OEC或者soft PGM。(非常弱的PGM)就是为了让那些Vt为负的bit为正,但对VT为正的bit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