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按Q查看器件属性,出现界面文字消失的问题。

楼主(2023-03-06):
版图按Q查看器件属性,属性界面的文字消失,同时报如下warning:

*WARNING* (DEBASE-102111): __deSaveAssistantState: file /EDA/cadence/IC615/share/cdssetup/dfII/workspaces/Layout/Classic.init could not be opened for write
找到目录下的文件,发现文件被锁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

网友:
锁住了 你没权限

网友A:
锁住了,你应该先按layout那边的File- make editable 试试,失败了再去删了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住了,你应该先按layout那边的File- make editable 试试,失败了再去删了锁的文件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可以问一下classic.init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可以问一下classic.init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锁的左右就是 上了锁别人就不能编辑,一般你在打开你自己的文件进行编辑的时候别人只能看不能指手画脚去动你的作品。等你关闭文件后,别人有权限就可以进去涂改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