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ighSide的、LowSide的、fully的LDMOS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03-06):
HighSide的、LowSide的、fully的LDMOS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Highside 器件的隔离岛是与漏端短接的,Lowside器件是做在大衬底上的没有隔离,fully ISO全隔离器件是做在隔离岛内的,隔离岛可以浮动,可以不接漏端

网友(2023-08-21):
隔离岛?是NBL再加上一圈打到它上面的DNW吗?(海力士工艺叫法)

网友A(2024-06-14):
顺便请教下,那怎么选用呢?啥时候选fully iso管,啥时候选body iso管,啥时候non iso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下,那怎么选用呢?啥时候选fully iso管,啥时候选body iso管,啥时候non iso呢?
...

N管源极接地就用低边的,N管源极接其他电位就用高边的或者fully iso 的,fully iso 的iso电位比较灵活,有些防反使用时避免寄生三极管打开,可以尝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管源极接地就用低边的,N管源极接其他电位就用高边的或者fully iso 的,fully iso 的iso电位比较灵活, ...

学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管源极接地就用低边的,N管源极接其他电位就用高边的或者fully iso 的,fully iso 的iso电位比较灵活, ...

感谢您的解答。大概理解了,那为啥body iso的管子一定要将drain和NBL 的iso ring tie在一起呢?

网友B(2025-02-18):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大概理解了,那为啥body iso的管子一定要将drain和NBL 的iso ring tie在一起呢?
...

nbl是N型半导体,接高电位使得pn结反偏,n管常规用法时drain电位高于source,所以接drain。用于防反接管子时,这个会有漏电问题,格外注意一下,DTI工艺会有帮助。

网友(2025-07-20):
引用 网友B:
nbl是N型半导体,接高电位使得pn结反偏,n管常规用法时drain电位高于source,所以接drain。用于防反接管 ...

啥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2025-11-26):
fully的iso电位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