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有没有函数能够直接访问MOS的G D S B?感觉自己写的太笨了

楼主(2023-03-06):
这是我写 我想访问一个MOS的G
procedure(mos_g(arg)
prog(()
  g_net=nth(1 arg~>conns~>net~>name)
  return(g_net)
);prog
);procedure
;;devide pmos
但是结果不理想,有纰漏,我想找一个软件的自带函数

网友A:
cv = geGetEditCellView( )

procedure( getMOSFET_terminal_net(cv instName [url=home.php?mod=space&uid=316438]@key[/url]  (term ""))
  inst = car(setof(ins cv~>instances ins~>name==instName))
  if( nth(0, inst~>conns~>name) == term then
    Net = nth(0, inst~>conns~>net )
    else if( nth(1, inst~>conns~>name) == term then
           Net = nth(1, inst~>conns~>net )
           else if( nth(2, inst~>conns~>name) == term then
                  Net = nth(2, inst~>conns~>net )
                  else if( nth(3, inst~>conns~>name) == term then
                         Net = nth(3, inst~>conns~>net )
                         )
                )
        )
  ) ;; if
  Net
)

myNet = getMOSFET_term_net(cv "NM1" "S")
myNet~>name

myNet = getMOSFET_term_net(cv "NM1" "D")
myNet~>name

myNet = getMOSFET_term_net(cv "NM1" "G")
myNet~>name

myNet = getMOSFET_term_net(cv "NM1" "B")
myNet~>name

  26.

随手写了一个脚本,你可以按照脚本最下面的列举方式调用和查询你要的结果。我自己没时间跑这个脚本,有点小错误不奇怪,自己可以运行一下看。

代码段里面,把网页上php语言给我加上去的之类的删掉就可以了。

791 Bytes, 下载次数: 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写了一个脚本,你可以按照脚本最下面的列举方式调用和查询你要的结果。我自己没时间跑这个脚本,有点小 ...

谢谢,祝您诸事皆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祝您诸事皆顺

看了您给我的代码,再根据给我debug的发现,问题出在:即使在同一个工艺下,不同的种类的MOS的instances~>conns~>name的排序也会不同。所以会造成之前的问题,case或if语句,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您给我的代码,再根据给我debug的发现,问题出在:即使在同一个工艺下,不同的种类的MOS的instances~ ...

那可以把工艺相关的排序信息作为全局变量放在文件头,先规范好了之后再取属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把工艺相关的排序信息作为全局变量放在文件头,先规范好了之后再取属性值。
...

前辈  ,case cond if  while 语句,条件成立后 能不能有两个动作?比如 cond ((a+b==2 c=a*b以及 print(b))
                                                                                                    )两个动作电位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干嘛写那么多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