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设计BJT时,其宽长比怎么确定

楼主(2023-03-06):
在推导相关晶体管的公式时并没有见到其宽长比的表达式出现,想问一下大佬们,在设计BJT宽长比时,其宽长比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Beta 数值很难精准,只能想办法设计作大一点,电路设计时加RE来改善

网友(2025-05-27):
请问佬BJT参数里面m数设置多少有什么依据吗,dc仿真时可以通过region来判断BJT的工作区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