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以太网II(DIX以太网)帧格式 vs. 802.3帧格式

楼主(2023-03-06):
如题,看了一段时间的802.3 MAC规范,现在有个问题是802.3帧格式拥有Length字段,可以来检验帧长度是否匹配。
但是以太网II的对应字段为Ethertype,就是说以太网II帧格式相比802.3帧格式少了长度的检验,接收帧的可靠性相对更低,对吗?
感谢解答!

网友:
个人感觉,有CRC32校验,问题不大。

网友:
我理解的通信可靠性(或者称为数据完整性):信息在源端产生后,经过信道传输到目的端这一过程中,受到信息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导致目的端收到的信息与源端发送的信息不一致。

导致通信不可靠的不是信息本身,是信息之外的其它因素。人们为了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在我们要传输的有效信息之外附加一定的额外信息,通常称为冗余,附加的信息字段用于检测(甚至纠正)一定量的传输差错,简单说就是各种通信帧格式中的校验字段。

你说的“802.3帧格式拥有Length字段.....但是以太网II的对应字段为Ethertype”,显然就是这两种协议中要传输的有效信息,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这两者不能用作两种帧协议可靠性的评价标准,如果你要分析这两种协议格式关于通信可靠性的优劣对比,建议你分析它们的校验字段的校验原理。

楼主:
确实,数据的校验用CRC就行了,Length字段确实和可靠性没有关系。

但我更想知道的问题是为什么802.3要定义这样一个Length字段呢?直接使用原来的Ethertype字段不是足够了吗?换句话说,是什么导致了Length字段的必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数据的校验用CRC就行了,长度确实和可靠性没有关系。

但我更想知道的问题是为什么802.3要定义这样一 ...

长度确实和可靠性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急于简单粗暴的形成结论呢,弄得我有点不太敢回答你的问题了通信中传输的消息长度和通信可靠性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可靠性的分析或考量是基于统计的原理来进行的,通信协议在制定时,会选择一定的物理层参数以达到某个可预计或可接受的误比特率(BER),即在考量一条消息是否出现了差错时,是给这条消息中的每一位定义一个相同且独立的出错概率,然后定义这段消息中的任一比特(或多比特)出现传输错误即认为整条消息错误,不用翻书,估计大多数人都会直觉认为,这种情况下,消息长度越长,出错概率越大,翻书的话,就是概率统计中的二项分布,可以根据它的公式计算。

至于为什么定义一个长度字段?这个。。。。为了实现非固定帧长嘛,就是这个通信协议允许两次传输的消息长度不固定,可以按需要配置嘛,希望我这个回答不会把你带沟里去。

楼主:
抱歉让你搞错了,我这里说的是Length字段,我的目的是讨论这个字段的功能和意义。我应该在上面改一下,是当时发得太快了,十分抱歉!所以我后面还是用“Length字段”这个词来解释吧。

我昨天看到思科的社区的一个帖子,链接:
Ethernet 802.3 vs. Ethernet II Frame

表示了Length字段确实没什么作用,只是IEEE在定义的时候觉得有个Length字段比较自然而以。也许实际上就是像这样。

原话:

You may have a valid question whether the Length field is really required if the Ethernet II can work without it. Obviously, technically, you can do without it just nicely. IEEE must have felt at the time that having a Length field was a natural thing - this feeling has ultimately proven not to be particularly useful. On the other hand, it does not harm, either.

PS:据我了解DIX以太网应该是支持非固定帧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让你搞错了,我这里说的是Length字段,我的目的是讨论这个字段的功能和意义。我应该在上面改一下,是当 ...

因为我并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两份协议规范,剩下的我可能帮不上你啥了。如果你确信802.3的帧结构定义中,接收方在不考虑Length字段的情况下,仍然能准确的界定一帧的起、止而不产生歧义,那么,这个Length字段可能真的就是考虑与之前的某些协议保持一些兼容,或者是保留定义为了将来的扩展方便。总之,通信帧中的长度字段用于指明一段内容的长度,这个作用没啥争议,当其在某种帧结构中没起这个作用时,那就看规范制定者在协议规范中是否解释其考虑的因素了,若没解释,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并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两份协议规范,剩下的我可能帮不上你啥了。如果你确信802.3的帧结构定义中,接 ...

嗯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