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项目开始,我们从哪些角度考虑,要不要用Htree?有没有必要用Htree

楼主(2023-03-06):
想请教下,一个项目开始,我们从哪些角度考虑,要不要用Htree?有没有必要用Htree

网友(2024-06-03):
LZ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

网友:
时钟少不复杂,频率要求高的一般用Htree

网友:
项目刚开始,首先评估面积,时序能不能到达设计要求,try run时同步解决flow不足的地方。

网友(2025-06-24):
补充一点,fp 的形状,比如那种长条形,就比较适合H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