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的负载牵引仿真问题

楼主(2023-03-06):
参照chris的BLE设计仿真,用Cadence ic618仿真PA的负载牵引时,PSS扫描1-359度,mag扫描0.1-0.99,跑完点击portadapter输入端口看功率圆,结果报错显示不能选择portadapter,,,大佬们怎么解决啊,球球球球了。。

网友:
你选择把这个net的电压,那个pin的电流都保存一下,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回复,保存了也不行,不知道大佬们用IC618能跑的负载牵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