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折叠共源共栅疑问

楼主(2023-03-06):
使用的的折叠共源共栅的电路的结构,如下所示。根据设计目标GBW=50MHz要求,得到了gm值,设定gmid=16,得到放大管所在支路电流为I=117.5uA,然后折叠共源共栅电路两条支路定义电流为0.2倍I,即为23.5uA,然后按照此设计后,得到的静态工作电流有问题。

折叠共源共栅电路两条支路电流实际仿真为900nA,按照设计应该还是23.5uA才对,我开始认为是折叠共源共栅的最上面的两个PMOS限制了电流,后来调大宽长比之后,电流依然为900nA左右,故排除。此外其他管子的栅极电压都是由偏置电路二极管连接提供的电压,按理说,应该都没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不清楚为什么是900nA,不清楚原因,故求助。
电路中各个mos管子的宽长比和静态工作点如下图所示:

网友A:
nm1 nm3电流给小了,管子尺寸不合理,你这个pvt仿真基本很难满足gain和pm之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1 nm3电流给小了,管子尺寸不合理,你这个pvt仿真基本很难满足gain和pm之类的参数 ...

不太理解,这个nm1,nm3是按照左边偏置电路的nmos diode接过来的,宽长比是偏置电路的0.6倍,偏置nmos能流过235uA,自然nm1和nm3应该能流过0.6倍*235uA

网友:
NM3和NM1的Vds太小了,导致它镜像的电流变少,一个是加大电路中的沟长,一个是调整bias1和bias2让NM3和NM1的Vds变大到接近被镜像管NM5的V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这个nm1,nm3是按照左边偏置电路的nmos diode接过来的,宽长比是偏置电路的0.6倍,偏置nmos能 ...

源端电压都不一样,咋成比例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端电压都不一样,咋成比例复制

NM1 与NM3栅极电压是一样的,源级电位都是接地

网友:
用宽长比缩放的方式copy的电流很不准的,不同宽长比的管子阈值电压差异很大,建议用m和finger的方式

网友:
而且你的沟道还只有200nm,vds影响太大了

网友C:
建议先去看看电流镜,了解一下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你应该就明白了;L大一些,减小λ,相同宽长比,修改multiplier、fing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去看看电流镜,了解一下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你应该就明白了;L大一些,减小λ,相同宽长比,修改multi ...

好的,大概明白了,应该是短沟道器件,调制效应明显,VDS对电流的影响不可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