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纠错

楼主(2023-03-06):
请问,这个DRC报错说VI6通孔没连接着ME6金属层,但是这个电容的版图是直接转换,自动生成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救救孩子吧。

网友A:
创建一个新的layout,调用该电容,跑DRC,然后看看是否一样报错,查DEGISN RULE

网友B:
电容两端是不是加了m6 面积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两端是不是加了m6 面积过大?

它的报错说它自动生成的电容版图用的VI6通孔,但是电容里面没有ME6金属层,可是它是自动生成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报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新的layout,调用该电容,跑DRC,然后看看是否一样报错,查DEGISN RULE ...

我试过把电容删了之后重新调用,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的报错说它自动生成的电容版图用的VI6通孔,但是电容里面没有ME6金属层,可是它是自动生成的啊,为什么 ...

哦哦,那在报错的地方加上ME6试试,这个错是不是电容没有ME6,但是调出版图自动生成了VI6孔,所以在外面加一层ME6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在报错的地方加上ME6试试,这个错是不是电容没有ME6,但是调出版图自动生成了VI6孔,所以在外面 ...

我试了,但是这个电容里面好像不能乱加东西,加了之后报错更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但是这个电容里面好像不能乱加东西,加了之后报错更多了

版图选中这个电容,然后q一下,看看parameter里面有没有啥开关,点开或者关闭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选中这个电容,然后q一下,看看parameter里面有没有啥开关,点开或者关闭在试一下。 ...

解决了,感谢

网友:
看一下design rule里的器件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

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rules文件选错了

网友:
金属电容?方向摆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