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识别问题

楼主(2023-03-07):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个LVS识别问题,在我们芯片中cut io上有pin是浮空的,比如VCCKVESD,我们做了逻辑连接将其连到VDD,最终的spi里这个pin也是连接到VDD的,但是其实物理上我们并没有将其连接起来,与VDD是断开的。做了实验将这个pin任意与任何一根线做逻辑连接接起来都能过LVS(物理上还是断开的),那么这里逻辑上与物理上对不上,为什么能过LVS呢?
   如果放在模拟版图中,就相当于这个pin处的metal是dummy,也没有逻辑连接这个说法,这里浮空的metal对LVS没有任何影响。那在SOC芯片中,比如这种IO上浮空的pin,逻辑连接似乎约束不了它。哪位大佬能提点两句吗?

网友A:
LVS识别的是器件(instances),比对的是器件之间的连接。浮空的PIN不会被识别到与任何器件的连接上,所以LVS会通过。当然,不一致的port统计还是会给出警告信息,但是如果一个PORT真的是浮空,可能连警告信息都不给,直接过滤掉了。

网友B:
你的cut io是什么样的,如果里面只是一些金属线的话,会出现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cut io的pin没有连到器件的某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ut io是什么样的,如果里面只是一些金属线的话,会出现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cut io的pin没有连 ...

domain两边的Rcut和Lcut IO,这个pin在IO里只有两层Metal和一些via孔,但是是浮空的,与其它地方没有任何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main两边的Rcut和Lcut IO,这个pin在IO里只有两层Metal和一些via孔,但是是浮空的,与其它地方没有任何 ...

如果你把这个IO当作LVS box的话有可能lvs会去识别这个pin并报出来它应该按照netlist 连接关系来连。放开box那它就是当作dum金属来处理,只不过这个dum金属是用来cut IO上的某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这个IO当作LVS box的话有可能lvs会去识别这个pin并报出来它应该按照netlist 连接关系来连。放开b ...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S识别的是器件(instances),比对的是器件之间的连接。浮空的PIN不会被识别到与任何器件的连接上,所以L ...

请教下,无论是输入Pin还是输出pin,浮空,lvs都可以过?他这里是输出P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这个IO当作LVS box的话有可能lvs会去识别这个pin并报出来它应该按照netlist 连接关系来连。放开b ...

请教下,您说的LVS box是?放开box?他这个在netlist里应该是连接V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您说的LVS box是?放开box?他这个在netlist里应该是连接VDD?

你可以查一个lVS box的功能,就是只会认模块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