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 低压电源如何改成 宽压电源

楼主(2023-03-07):
请教各位,有个设计是用TSMC 28nm, 1.8V device,  电源电压也是1.8V.  现在考虑IoT应用,电源电压要支持从1.6V~3.6V的宽压输入,请问能否用2.5V的device, ud到1.8V,  od到3.3V?  I/O电压还要维持1.8V。

楼主:
顶一下,这个很难做么

网友A:
用od33的管子呗,应该工作在1.6V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d33的管子呗,应该工作在1.6V问题不大吧

好像也只能这样,不过内部得加LDO或DC-DC,这个也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