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inn中,加shield,一般都是加VSS?那加VDD和VSS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3-07):
请教下,在inn中,加shield,一般都是加VSS?那加VDD和VSS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没什么区别哦

网友A:
VDD 有noise,相当于一个 噪声源 ~~~
VSS 相对安静很多 ~~~

网友:
没太大的区别,我试过抽spef的时候分别用VDD和VSS做shield,生成的寄生电容完全一样。至于说电源和地的波动,俩个都有,就看那个做的更健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 有noise,相当于一个 噪声源 ~~~
VSS 相对安静很多 ~~~

好滴,那就是默认我们用VSS就好了?迫不得已的时候,用VDD?好像也没有迫不得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