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报错

楼主(2023-03-07):
请问这个ERC报错说我电容的问题,没连接到地和电源,可是我连接到了的啊?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A:
lvs cmd file里的POWER NAME、GROUND NAME 看一下里面的power、ground的名字有没有版图里的电源、地的pin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cmd file里的POWER NAME、GROUND NAME 看一下里面的power、ground的名字有没有版图里的电源、地的pin名 ...

有啊

网友:
这个错一般不用改,电路如果这样设计的话,lvs过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