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连线错误

楼主(2023-03-07):
我把相同类型的N管放在一个阱里,但是我最后连完之后显示未连接的线的时候,发现还有几条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该连的都连了啊!

这条横着的亮线不知道该如何连

网友:
这条横向的线接的是衬底电位,在N管周围加一圈P型guardring来代表衬底,将横向的走线连接到guardring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