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电路的仿真指标

楼主(2023-03-07):
请教各位大佬,仿真驱动电路的话,除了仿真最终的驱动电流,这代表了其驱动能力 还需要仿真哪些比较重要的指标呢? 电路的启动时间?
本人最近在搞OLED的驱动电路(学术非工程),仿真的时候需要些许疑惑

网友A:
你是指OLED像素电路 还是LED这种的提供电流的,我以前就是做OLED显示屏内部像素电路(玻璃基板上的电路非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OLED像素电路 还是LED这种的提供电流的,我以前就是做OLED显示屏内部像素电路(玻璃基板上的电路非芯 ...

像素驱动电路,和您以前做的东西是一致的,请问主要仿真 注重那些参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素驱动电路,和您以前做的东西是一致的,请问主要仿真 注重那些参数呀 ...

实际工厂没多少指标,就是OLED电流匹配发光亮度,以及不同电流下对应的电压,要求256个灰阶相邻电压差距超过几个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厂没多少指标,就是OLED电流匹配发光亮度,以及不同电流下对应的电压,要求256个灰阶相邻电压差距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