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组中的default赋初值不能用吗

楼主(2023-03-07):
按书上arrary=`{9,8,default:1}

报错,是不能用,还是有其他写法?

网友A:
新手才会玩弄这些语法游戏,你这写法就算语法过了可读性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才会玩弄这些语法游戏,你这写法就算语法过了可读性也太差了

但是写起来可能方便?想把代码简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写起来可能方便?想把代码简化

真的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多大意义

要是别人代码这么写了,我看起来会方便一点。

感觉确实不咋会用

网友C:
1,使用某种不常见的语法之前,请充分理解该语法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场合。default赋初值不能用于普通的packed数组。
2,参考《IEEE Std1800-2017 IEEE Standard for SystemVerilog--Unified Hardware Design, Spec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Language》的7.8.6、7.8.7和7.9.11章节,他们都是描述Associative arrays和Associative array methods的,引用原文如下图,仔细分析理解一下红框内的说明:“If a default value is specified, then reading a nonexistent element shall yield the specified default value...”——这里面说明了,当去读取联合数组不存在的成员时,default的值才会被返回。

在其中的章节7.8.6里面提到的表格7-1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段语法描述的nonexistent entry限定在了Variable-size unpacked array的类型里面,而这种size容量可变的unpacked数组只有动态数组、队列和联合数组,且IEEE里面的default赋初值的语法举例只出现在associative array联合数组里面。普通的数组是带有数字下标且对应的value是跟数字下表positional对应的,只有联合数组是不一定存在数字下标(例如用string作为下标index搜索),这类数组才会出现nonexistent的index/entry去查找数组内容,所以default语法在这里才有意义。

所以,很明显,你还没理解该语法的用途所限定的场景就随意扩展到普通的数组上了,报错不是很正常么。
3,不要给团队随意增加难以阅读的代码风格,特别是常人不去翻IEEE语法字典都看不懂的代码风格——这是给其他人增加毫无意义的工作量的同时,对验证工作的推进和实际功能验证本身还没啥帮助。难道你会给自己不常用的语法风格写注释解释不成?

说实话,这段语法连我都需要去翻查IEEE字典才看懂其作用。先熟悉常用语法和其使用场景,再去扩展自己的能力边界。。不常用的知识有点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学有余力有空的时候,拿来消遣还行,例如《哈利波特》里面的赫敏那样,拿大部头字典来消遣一下,也是不错的,或许会比玩游戏看看剧更香,业余时间去鼓捣吧,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使用某种不常见的语法之前,请充分理解该语法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场合。default赋初值不能用于普通的pack ...

牛!学习了, 谢谢前辈。看书有点强迫症,也是没必要太纠结这些

网友D:
我反倒是特别欣赏你这样的学习方式,自己动手敲一敲代码,实验一下,这不就发现书的错误了吗,有的人读了发现了吗?绿皮书可不止有这个错误,
再说绿皮书那么经典,里面的东西能有多偏多冷呢

网友E:
讲真,没啥意思这样子搞。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写个循环来赋值?或者$readmem赖赋值?新手不要关注这些东西,没用!等你写的多了,熟练了再慢慢整这些语法的边边角角,并用到你的项目中,这样别人接手也会头疼,增加被抄底的难度,保饭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反倒是特别欣赏你这样的学习方式,自己动手敲一敲代码,实验一下,这不就发现书的错误了吗,有的人读了发 ...

不敲都记不住,每次翻书又是新的知识,就是时间不太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真,没啥意思这样子搞。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写个循环来赋值?或者$readmem赖赋值?新手不要关注这些东西,没 ...

get,大佬随便一说又是知识盲区 $readmem没用过 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大佬随便一说又是知识盲区 $readmem没用过 5555

这个default给联合数组(关联数组)赋初值的语法之所以少见是有原因的,因为验证对数据的初始化常用受约束的随机变量来控制,而这个随机化过程大多是放在Transaction里面进行的(使用UVM的话)——而transaction可容纳的数据类型明显比联合数组来得多,且可以通过factory机制和field automation宏注册后快速打印,而存粹的联合数组明显在随机化过程和打印过程都没那么便利。
所以你很少看到验证环境会直接使用联合数组来进行不同数据类型的操作——因为对于复杂的数据类型的组合的操作,验证优先使用的都是transaction来进行,例如初始化、随机化、约束、打印、TLM端口的传递、config_db的传递都可以通过transaction来传递,而通过联合数组则反而没那么方便,假如不用UVM只用sv则是通过class类的OOP来封装进行。
当然,你需要写一个类似于python那样的{key:value}键值对的字典,偏要用字符串寻址的联合数组的话倒是可以用一下该语法。当时同理,在class里面分别rand一个key和一个value变量,通过约束随机化的->语法也可以代替{key:value}键值对的实现,且人家只需要两个变量,而字符串寻址的联合数组需要存储所有的键值对的大数组,且无法随机化。

default赋初值最常见到的也就是在case/casex/casez语句对吧,因为case这类语句的分支选择过程的确存在所选的分支不充分去写的可能,例如3个bit的变量的case语句明明有2^3=8个分支你却只用了5个分支,另外3个分支无效,所以才需要default进行无效分支的赋值。
但数组的使用过程,需要无效分支赋值的只有动态内存空间的数组(其余可以通过数字下标一一对应),所以,无效的分支选择对于无法使用数字下标的unpacked联合数组而言,连联合数组本身都有transaction来代替而很少见了,它的初始化过程来用节约打字的语法自然更冷门。
而查了下SystemVerilog 3.1a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就是绿皮书前言提到的那个语言参考手册LRM),这个语法除了联合数组外,也存在于struct里出现多种数据类型(如string、int、bit、real组合而成)的结构体,无聊消遣可以自己去翻,同样可以用default来省略其他数据类型赋初值的过程。但同理——验证对于这类复杂数据结构的数据结构体,更偏向于直接使用一个class类/transaction来进行封装和约束随机化,而不是使用复杂的多种数据类型的typedef出来的结构体然后大量地进行赋初值。

简单来说,它的语法所使用的场景,除了case语句外,都因为使用类的面向对象编程和UVM/VMM方法学的原因而被验证替代了,自然冷门少见——因为验证有更好的选择了。这语法的存在更像是为了兼容老的验证语法(如之前大量使用了C语言/VPI的环境),而保留下来的兼容性语法,深入掌握的意义不大,还不如更多地研究下约束随机化的过程,OOP的一些特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