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流程中的well点源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3-03-07):
目前在项目中碰到一个问题:

项目使用的是带well的standard cell,并且standard cell库的lib文件里面所有的standard cell都有四个电源,VDD,VSS,VPW,VNW,库里面也提供了well tap cell。在做后端的时候,也按照要求间距放置了well tap cell。在最后报出很多VDD和VSS上的open violation,看图形界面发现violation box都是框住了同一行上相邻的两个well tap cell之间的区域,并且所有相邻的well tap cell之间都报了同样的violation,而且violatoin的说明里面layer那一项是空的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解决这些violation的方法。

大家对系统里面的VNW和VPW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std cell 垂直的 stripe 打了吗 ?

网友:
有没有加power switch?

网友:
1. 试一下-all选项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DD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DDNW -type pgpin -all

2. 查一下两个tap cell的间距,是否小于PDK的要求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热心的兄弟们,问题找到了,问题出在系统的well tapcell的库上面,well tap的lef里面没有把nwell和pwell横向导通,实际物理上应该是导通的,可能是foundry做库的时候写法有问题,从而导致nwell和pwell没连上

网友(2023-10-19):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热心的兄弟们,问题找到了,问题出在系统的well tapcell的库上面,well tap的lef里面没有把nwe ...

您好,请问这个是没有影响,可以直接做后面的流程了吗?才接触这一个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希望您能解惑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是没有影响,可以直接做后面的流程了吗?才接触这一个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希望您能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