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调用viaGenerateViasFromShapes函数,生成的pcell为什么会有marker_error层?

楼主(2023-03-07):
skill调用viaGenerateViasFromShapes函数,生成的pcell为什么会有marker_error层?
代码如下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ddGetObj("bicmos8h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viaGenerateViasFromShapes(cv cv~>shapes myViaOptions)

生成的marker如下

楼主:
提示信息:Pcell evaluation for wz/Ind_spiral_single_stack/Layout generated information. See layer/purpose "marker/error" shape with property "drcWhy" for description. You can get more details from file /tmp/_pcEvalqc0813.

网友A:
You can get more details from file /tmp/_pcEvalqc08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get more details from file /tmp/_pcEvalqc0813.

没找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B:
pcell中不支持这个函数,所以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ll中不支持这个函数,所以会报错

但是这个函数确实生效了,有生成Via。

网友:
我记得cadence help里有一章有介绍support skill for pcell,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支持的函数,你代码里那个函数不是基本函数,pcell编译器不认,应该导不出gds

网友C(2024-04-02):
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用的viaGenerateViasAtPoint,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我怀疑是Pcell函数中不允许print信息出来,而打孔函数会自动print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用的viaGenerateViasAtPoint,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我怀疑是Pcell函数中不允许prin ...

而且问了前公司的同事,他们用一样的函数打孔,就不会产生error mark,而且Cadence版本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问了前公司的同事,他们用一样的函数打孔,就不会产生error mark,而且Cadence版本都是一样的
...

是不是脚本最后有删除mark的命令

网友D(2024-05-04):
楼主解决了么,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么,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没解决,应该就是pcell不支持这个函数。

网友(2024-10-15):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应该就是pcell不支持这个函数。

这个是PCell不支持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