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LDO的频率补偿分析

楼主(2023-03-07):
https://bbs.eetop.cn/thread-944648-2-1.html

原帖如上,这几天花了点时间分析了一下,请大神帮忙看看分析的对不对
1、Q因子偏大时会存在共轭复极点,导致增益曲线有尖峰;
2、当系统存在多个极点(>2)时,且极点非常接近时容易出现共轭复极点,这个是反推的,二阶系统当Q从0à0.5时,s1=0à-w/2Q;s2=-w/Qà-w/2Q;
3、本篇论文其实是从Nested Miller补偿为基础,从Gray 书中可以得知,如下所示,其中主极点为gm0输出点,

其他2个极点书中近似后可以得到,发现当其他参数不变时,p2与cm1为反比关系,而p3与cm1为正比关系,因此增加cm1会使得两个极点分离,即Q点变小

在此基础上,论文中提出了一种Q-reduction的电路,如下图所示,我分析其实该处Cf的增加只是用来补充上面cm1的值即上面cm1为论文中cgd+cf,其中cf可调,因为LDO中Cgd一般固定,而cf的另一端加在vcf应该是此处有个较小的输出电阻Rcf,不会额外增加一个重要的极点。

网友:
帮顶一下,顺便搬起板凳 围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