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D/3D先进封装设计/仿真方法?

楼主(2023-03-07):
请教各位大佬们:

   2.5D/3D先进封装设计和仿真与我们普通的SIP封装设计/仿真软件、设计/仿真流程有啥区别吗?井底之蛙,没见过猪跑,欢迎不吝赐教。

网友:
2.5D / 3D are packaging methodology for including multiple IC inside the same package. In 2.5D structure, two or more active semiconductor chips are placed side-by-side on a silicon interposer for achieving extremely high die-to-die interconnect density. In 3D structure, active chips are integrated by die stacking for shortest interconnect and smallest package footprint.

In recent years, 2.5D & 3D has gained momentum as an ideal chiplet integration* platform due to their merits on achieving extremely high packaging density and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SE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2.5D/3D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h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world’s first mass production of 2.5D IC package equipped with High Bandwidth Memory (HBM).

Benefits of 2.5D & 3D IC Packaging
Our 2.5D/3D IC packaging solution provides the benefit of integrating GPU, CPU and memory along with decoupling capacitor. Si interposer with TSV (Through Silicon Via) can be used as a platform to bridge fine pitch capability gap between assembly substrate and integrated circuit board. It also helps to keep pad pitch scaling path without being limited by assembly substrate technology.

Key advantages of applying 2.5D & 3D IC Packaging:

Ultra high routing density (L/S: 0.4/0.4µm)
Ultra high I/O density (> 400 µbumps/mm²) & I/O pitch scalability
Homogeneous / heterogeneous memory, power and/or optics integration
Interposer capable of embedding decoupling capacitor or active devices feasible
Excellent package reliability to meet automotive requirements

楼主:
各位老板,俺想了解的是:
2.5D/3D先进封装 设计和仿真 与我们普通的SIP封装设计/仿真软件、设计/仿真流程有啥区别吗?

楼主:
这个版块好冷啊,呼叫版主,请回答。。。。。。。。。

网友(2023-04-09):
好巧,我最近在愁2.5D怎么进行设计;可以家加个微信聊一下啊 PPQWMBZJM

网友(2023-11-23):
2.5D规模比较小的可以用APD撑一撑,规模大几十万bump的得用后端设计工具了。

网友A:
cobaltmoly, 为啥规模大了就得用后端设计工具了?是APD不支持吗?

网友B(2024-02-28):
引用 网友A:
cobaltmoly, 为啥规模大了就得用后端设计工具了?是APD不支持吗?

线宽线距小,APD太卡了,做不下去。
还有会用到一些后端工具的自动布线。

网友C(2024-05-23):
引用 网友B:
线宽线距小,APD太卡了,做不下去。
还有会用到一些后端工具的自动布线。
...

高端工具指的是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工具指的是有哪些呢?

后端工具,比如innovus和icc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工具指的是有哪些呢?

后端工具,比如innovus、icc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工具指的是有哪些呢?

后端工具,比如innovus

网友D(2025-06-08):
3DIC设计大致分为feasibility -> prototyping -> implementation三个阶段。进入大implementation阶段已经是chiplet划分完成,进入2D设计的规范化流程, 常用的后端工具就是innovus/ICC2. 前面的系统设计现在我们常用integity-3dic(CDNS), 3DICC(SNPS)。For SNPS家,IR/PI/Thermal/POWER/timing工具,redhawk-sc, redhawk-sc-et, primetime, primepower, primesim(for jitter analysis)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IC设计大致分为feasibility -> prototyping -> implementation三个阶段。进入大implementation阶段已经是 ...

多谢指点,学习了,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具体点的资料啊,感觉好抽象。

网友(2025-09-27):
楼上的兄弟,virtuoso里面的版图模块和calibre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interposer的设计和仿真?

网友A:
楼上的兄弟,virtuoso里面的layout模块和calibre模块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interposer的设计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virtuoso里面的layout模块和calibre模块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interposer的设计和仿真? ...

应该很少用吧

网友:
嗯,3D的大多数都用设计innovus做设计和integrity_3dic,2.5D的,有的用APD设计interposer,然后导出GDS到calibre做LLVS和抽取寄生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