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在CTS阶段修复transition 违例的方法

楼主(2023-03-07):
想问下大家,刚长了时钟树但没有绕线,现在检查有transition的违例,如果我要改掉这些违例,是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A:
post CTS opt flow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t CTS opt flow ~~~

就是没有现成的flow,自己在那儿研究。。

网友:
apr 工具是 icc2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