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供def文件给数字后端

楼主(2023-03-07):
小白求教!我是做模拟的,现在需要提供一个包含pin location的def文件给数字后端做mipi,已知mipi输出线与其他cell的连接关系,有没大佬分享一下如何提供一个带有pin location的def文件以及箱子步骤?或者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版图空cell,包含boundary(需要的数字模块大小),pin(pin name,层次,位置),然后在CIW窗口,FILE-EXPORT-def把刚才做的版图导出成def文件给后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版图空cell,包含boundary(需要的数字模块大小),pin(pin name,层次,位置),然后在CIW窗 ...

boundary就是数字的outline吧?那pin与pin之间的间距是怎么定义的呢?我记得def中pin 间距是固定的或者是倍数关系,这个数值是在哪里有定义呢?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undary就是数字的outline吧?那pin与pin之间的间距是怎么定义的呢?我记得def中pin 间距是固定的或者是 ...

pin之间的距离是根据你模拟和数字对接的顺序和位置来的,间距只要满足drc就行,总的来说是以模拟为基准去约束数字,你模拟模块画好了之后把出pin的位置和顺序对应的copy到空cell出个def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之间的距离是根据你模拟和数字对接的顺序和位置来的,间距只要满足drc就行,总的来说是以模拟为基准去 ...

Okay,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之间的距离是根据你模拟和数字对接的顺序和位置来的,间距只要满足drc就行,总的来说是以模拟为基准去 ...

借个楼问一下,含pin的版图画好了如何检查有没有缺失的pin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问一下,含pin的版图画好了如何检查有没有缺失的pin呢?

你把导出的def,再import回来,检查一下生成的版图是不是你想要的,全选确认一下pin个数对不对就知道有没有缺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导出的def,再import回来,检查一下生成的版图是不是你想要的,全选确认一下pin个数对不对就知道有没 ...

这样只能保证个数呀,名称一致性呢?

网友C(2023-09-08):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版图空cell,包含boundary(需要的数字模块大小),pin(pin name,层次,位置),然后在CIW窗 ...

老哥,如果模拟版图占用了数字某些区域的部分layer,这时候怎么导出含这些信息的def呢。virtuoso貌似只能导出pin的信息,其他的占用的metal layer导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如果模拟版图占用了数字某些区域的部分layer,这时候怎么导出含这些信息的def呢。virtuoso貌似只能 ...

那就给LE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如果模拟版图占用了数字某些区域的部分layer,这时候怎么导出含这些信息的def呢。virtuoso貌似只能 ...

占用的layer,def的cell里增加对应的blockag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问一下,含pin的版图画好了如何检查有没有缺失的pin呢?

connectivity-->check-->Against source
可以对比layout和schematic pin信息对应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占用的layer,def的cell里增加对应的blockage就可以

好的,老哥。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吗。最后面两个问题:virtuoso如何导出DEF ,要层次化的,包含连线信息的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https://bbs.eetop.cn/thread-95548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占用的layer,def的cell里增加对应的blockage就可以

问题1:只有OD、PO、PODE这些层次可以被选中,红色的M1到M9无法选中。
问题2:使用只能调用的CO、PO blockage来画,导出def还是没有blockage的信息。

网友C:
是abstract抽取出lef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1:只有OD、PO、PODE这些层次可以被选中,红色的M1到M9无法选中。
问题2:使用只能调用的CO、PO bloc ...

po od m1-m9的blockage都能在def里体现
blockage不是layer blockage,你之前的帖子加blockage的方式错了
使用 Greate-->P&R Objets-->blockage 来画blocka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老哥。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吗。最后面两个问题:virtuoso如何导出DEF ,要层次化的,包含连线信息的 - 后 ...

def一般是没有层次关系的,都是打散的。
走线信息是可以体现的,两种情况
1.实际的走线约束,模拟给数字做好高层走线,数字pr连接高低层
2. 金属blockage 约束 ,冲突的地方加屏蔽层,不需要数字pr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 od m1-m9的blockage都能在def里体现
blockage不是layer blockage,你之前的帖子加blockage的方式错了
...

好滴,问题解决了,感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o od m1-m9的blockage都能在def里体现
blockage不是layer blockage,你之前的帖子加blockage的方式错了
...

想问一个深入的问题:能否批量将现有占用在数字区域画的metal层转换成blockage呢。现在好像还需要重新描一遍。老哥,有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个深入的问题:能否批量将现有占用在数字区域画的metal层转换成blockage呢。现在好像还需要重新描一 ...

virtuoso没法把metal转换成blockage, 出lef用的工具abstract才可以metal转blockage,
必须批量的话。你可以出两个文件给数字(一个def和一个带blockage的lef),或者用abstract转换成lef然后再复制blockage到def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abstract抽取出lef对吗

是的。

可以网上找一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rtuoso没法把metal转换成blockage, 出lef用的工具abstract才可以metal转blockage,
必须批量的话。你可 ...

好的,悟了,感谢老哥。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B:
这样只能保证个数呀,名称一致性呢?

可以做LVS确认

网友(2024-09-06):
请问模拟与熟悉的接口比较多的情况下,给pr 的pin是怎么给的,手动对的吗,layout xl有啥办法自动飞pin吗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B:
这样只能保证个数呀,名称一致性呢?

名称一致性,电路那边检查的,检查和给数字那边的pin是否一致。也可以把def文件给数字用,数字用innovus来检查是否名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