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强度请教

楼主(2023-03-07):
请教一个问题 ,下面的语句代表啥意思啊,翻了半天文档,没有看懂。小弟初学,不吝赐教。谢谢了
Assign (pull1,pull0) PAD_OUT = (NRST & OE) ? OUT :1’bz;
Assign (weak0,weak1) PAD _OUT= PUNE ? 1’b1 :1’bz;

网友A:
pull的强度高于weak,所以如果两个语句给PAD_OUT赋的值不一样,以强度高的(pull)为准。
0和1分别代表左侧值为0和1时的驱动强度。

网友B:
遇到看不懂的代码可以丢给chatgpt或binggpt它会帮你注释给你解析清楚代码是咋工作的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看不懂的代码可以丢给chatgpt或binggpt它会帮你注释给你解析清楚代码是咋工作的 ...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l的强度高于weak,所以如果两个语句给PAD_OUT赋的值不一样,以强度高的(pull)为准。
0和1分别代表左侧值 ...

谢谢回复, 主要是Assign (pull1,pull0) PAD_OUT  这个没有看懂是啥意思。是将PAD_OUT的值赋值给pull1和pull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主要是Assign (pull1,pull0) PAD_OUT  这个没有看懂是啥意思。是将PAD_OUT的值赋值给pull1和p ...

pull1指赋值语句右侧(NRST & OE) ? OUT :1’bz的值若为1,则左侧PAD_OUT的值为1,强度为pull。

pull0指赋值语句右侧(NRST & OE) ? OUT :1’bz的值若为0,则左侧PAD_OUT的值为0,强度为pull。
通常assign语句没写强度,默认值是(strong1, strong0)。
强度supply>strong>pull>large>weak>medium>small>highz。
对同一线网的不同驱动如果发生冲突,由强度高的决定;若强度一样,则为x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l1指赋值语句右侧(NRST & OE) ? OUT :1’bz的值若为1,则左侧PAD_OUT的值为1,强度为pull。

pull0指 ...

谢谢大神,终于明白了,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