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poly识存储器类型

楼主(2023-03-07):
在看一个电路的反向layout,请问像这种poly排布的是什么类型的存储器或器件呢?

网友:
OTP? M1和M2也显示才能确定

网友A:
这密度ROM或FLASH/EEP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密度ROM或FLASH/EEPROM

ROM没看到孔缺失;eeprom面积很大而且是2t的;芯片内部?嵌入式flash不太可能1t的;

网友:
ROM可以是注入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M没看到孔缺失;eeprom面积很大而且是2t的;芯片内部?嵌入式flash不太可能1t的;   ...

图中是CONT还是VIA?

大概率还是ROM,VIA或者DIFF编程的。感觉图中显示的是CONT。

FLASH,感觉也不会这么密。

网友(2023-05-04):
nvm 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