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lib和mismatch.lib有什么差别?还有带不带mac后缀的管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3-07):
各位大佬好。我想问一下我标题所指的有什么差别。我看mac后缀的管子是跑失配的,那是不是如果我要跑失配的仿真,那岂不是我还要把管子全都换一遍??为什么要分带mac和不带mac的呢?

网友:
mc.lib看名字是统计模型,单跑mismatch的话就用mismatch.lib;另外mac器件对应的模型是macro model,就是subckt形式的,mismatch一般也确实放在macro model里面,但也可以不放,mac和mismatch没有必然联系,不带mac的器件对应的模型是compact model,就是model xxx形式的,macro model和compact model的区别就是subckt里面除了主器件,还可以加寄生之类的东西,把一个复杂器件当成一个网络来处理,macro和compact的基础模型参数是一致的,可能涉及到寄生方面的应用不太一样,关于应用的不同我不太清楚,总之,你想跑mismatch是要换管子的,换成mac器件从仿真方面来讲和不带mac的器件的仿真结果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