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S极做成图中结构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3-03-07):
MOS管的S极做成一段一段的,除了增加body接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么?

粉色Pimp,蓝色Nimp,绿色POLY

网友A:
你把implant layer打开一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implant layer打开一起看

更新了颜色

网友:
我感觉从注入上来说,图上pimp甚至都不是连续的,是不是有点像多个mos并联的意思了,不是一个单独的mos但是G直接用poly连起来了。(不过不清楚你这是不是我没见过的工艺

网友:
可以再找找剖面图。

类似的遇到过(LDMOS),P/N diff 紧挨着一起   是为了source 和body 随时连在一起保持同一个电位。防止衬底去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