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轻松学习ARM Cortex-M0 DesignStart Eval 第一节,搭建最小系统

楼主(2023-03-07):
本节资源下载:

在这节,我们将搭建一个最小系统。如下图所示
(理解系统架构后,你需要根据参考,移植代码到自己的FPGA平台上)

1、cortexm0ds_logic.v和CORTEXM0INTEGRATION.v是ARM提供的M0代码
2、ahb_to_sram.v, 用于连接SRAM和外设(led_ctrl)
3、uart_dbg.v,用于程序下载和调试
4、m0_sram.v里面实例化了SRAM,需要例化4快,  8位的SRAM

m0_top.v接口说明:
1、clk         :系统时钟
2、por_n     : 复位信号(低电平复位)
3、clk_dbg  : uart_dbg.v时钟
4、uart_txd : UART通信
5、uart_rxd : UART通信
5、led[31:0] : 连接到LED灯或者GPIO上

FPGA移植参考(时钟配置和FPGA顶层引脚配置):

fpga_top.v使用FPGA开发软件,使用PLL产生时钟
1、u_clk_pll.c1 ----> clk_dbg  :  uart_dbg.v模块时钟,接入20M就可以
2、u_clk_pll.c0 ----> clk          :  系统时钟,也就是是MCU运行时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低 5MHZ
3、UART_TXD\UART_RXD      :  用于串口下载程序,双向口,需要使能FPGA引脚内部上拉功能
4、LEDR[9:0] \gpio[1:0]         :  根据实际情况连接到LED灯或者GPIO上,用于观测FPGA运行情况

FPGA移植参考(RAM生成):

fpga_ram.v里面实例化

module fpga_ram(
    input                SRAM_CLK    ,
    input                SRAMCS      ,
    input                SRAMWEN     ,
    input  [29:0]    SRAMADDR    ,
    input  [ 7:0]     SRAMWDATA   ,
    output [ 7:0]   SRAMRDATA
);

    fpga_ram_64k    u_fpga_ram_64k
    (
    .clock              ( SRAM_CLK      ),
    .clken              ( SRAMCS         ),
    .wren              ( SRAMWEN       ),
    .address         ( SRAMADDR      ),
    .data              ( SRAMWDATA    ),
    .q                   ( SRAMRDATA     )
    );
endmodule

配置好后,开始进行FPGA综合,下图,是我的FPGA综合结果, RAM用了16384bits 也就是2Kb(个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完成FPGA综合后,下载到FPGA上运行,将串口小板连接好FPGA的UART_TXD\UART_RXD引脚
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为256000,ODD校验, 发送几个0xD5,  如果能接收到数据,则UART通信初步正常

下一节,我们将会使用keil开发软件,下载程序和调试程序

网友(2023-09-20):
讲的非常好,step by step

网友(2023-10-30):
大佬,想请教一下,uart_dbg.v这个单元是怎么设计的,脚本是什么

网友:
测试了下uart用128000的波特率,与博主的串口响应一样,为B7。

网友(2024-03-04):
我下载到板子后,发送D5,返回的值是AD B7 E8 ,有点奇怪

网友:
下载到板子后串口接收不到数据,请问可能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