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延迟单元结构疑问

楼主(2023-03-07):
请问各位,为什么数字标准单元中的DEL延时单元要采用这样的结构呢?

直接增大MOS管的W不行吗? PMOS和NMOS都串联目的是什么呢?

很疑惑,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节点间的寄生是有作用的,相当于多级结构了;2、所有数字单元器件的L保持一直,利于版图。这个要看具体 ...

感谢,明白了

网友A:
1、节点间的寄生是有作用的,相当于多级结构了;2、所有数字单元器件的L保持一直,利于版图。这个要看具体电路的要求了,有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增大L的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了

网友B:
个人猜测,L大电流小,给下一级充电的速度更慢同时功耗也小

网友C:
多个MOS串联增大了L,至于为啥不直接用长沟道的管子,我猜是为了方便修调,需要更大电流时把多余的管子短掉就行了。

网友:
增大L,增多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L大电流小,给下一级充电的速度更慢同时功耗也小

确实是为了增大L,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MOS串联增大了L,至于为啥不直接用长沟道的管子,我猜是为了方便修调,需要更大电流时把多余的管子短掉 ...

正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