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P9M工艺,为什么MOM电容最多只能到M7层?

楼主(2023-03-07):
       各位前辈好!1P9M工艺,为什么MOM电容最多只能到M7层?我想让MOM电容对地寄生小一些,希望能用高层金属。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不做那个工艺,不过从流程角度,上层的金属是用来封装的,工艺也不同,容易有误差,有可靠度及其他考量,

网友A:
如果需要也可以自己画电容,但没必要:对地寄生电容很小,也有其它处理方法;高层金属是用来走大电流线的,电容是否会受到封装应力(封装应力极端情况甚至会导致附近金属裂开)的影响,以及附近大电流的影响,也是不清楚的。中间层做电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也可以自己画电容,但没必要:对地寄生电容很小,也有其它处理方法;高层金属是用来走大电流线的, ...

高层金属间距较大,也不方便做成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也可以自己画电容,但没必要:对地寄生电容很小,也有其它处理方法;高层金属是用来走大电流线的, ...

请问对地寄生电容小,具体是怎么处理呢?如果可以指点一下的话,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