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bandgap的psr????

楼主(2023-03-07):
各位佬,最近在做bandgap遇到一个问题,在采用了cascode结构之后,整体的psr依然很低(大概40dB这样子)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一些吗?

另外电路在启动的时候输出电压总是会“过充”到1.6V左右,然后慢慢降落到1.2V,这是为什么呢?
spec:VDD=1.8V; Vout=1.2V; 电源上电时间设置为500ns;

网友A:
M7\8\9等的vdsat增大个三倍吧,第一层的关键管子的vdsat比第二层cascode还小,不合理的。

网友:
PSRR增大输出到电源的VDS,同时确保运放增益够大,过冲那个是运放没建立之前各个偏置电压的稳定时间

网友:
也可以试试在输出端加点loading cap,应该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7\8\9等的vdsat增大个三倍吧,第一层的关键管子的vdsat比第二层cascode还小,不合理的。 ...

谢谢大佬,在把第一层管子的vdsat增大一倍时确实提高了一些,但是增大到2倍时又变回去了

网友B:
我也在搞这个,注意运放增益和负载电容就行

网友C(2025-07-30):
大佬,我也在做这个,是不是opamp为5管opamp?或者是miller opamp,非cascode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这个,注意运放增益和负载电容就行

大佬,为什么我的两级miller opamp的开环增益是65dB,闭环的psr是-80dB。这个miller opamp用在BGR上之后,BGR的psr只有-50dB?

楼主(2025-11-18):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也在做这个,是不是opamp为5管opamp?或者是miller opamp,非cascode形式? ...

运放换成cascode结构会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