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master vip 的exclusive问题

楼主(2023-03-07):
最近在使用axi master vip的exclusive 功能,需要发送exclusive操作,

先exclusive读地址0,然后exclusive写地址0,rresp和bresp都是EXOKAY, 这时VIP也没有报错
但是如果我 先发送exclusive 读地址0  exclusive读地址0x40,
                 再发送exclusive 写地址0  exclusive写地址0x40,
得到的rresp和bresp也都是EXOKAY,但是新思的VIP会在收到exclusive写地址0的bresp时报错,说应该收到OKAY, 而不是EXOKAY,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用过这个VIP,这个应该配置什么来把这个ERROR去掉

楼主:
相同ID接口好像只能monitor一个,如果同一个接口的要发多个exclusive,就把ID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ID接口好像只能monitor一个,如果同一个接口的要发多个exclusive,就把ID改了 ...

看svt_axi_util.svp里是这样的,一个地址一个ID

网友:
axi 协议里面写了;
A Manager might not complete the write portion of an exclusive operation. The exclusive access monitoring
hardware monitors only one address for each transaction ID
. If a Manager does not complete the write portion
of an exclusive operation, a subsequent exclusive read by that Manager using the same transaction ID
changes the address that is being monitored for exclusive accesses

楼主(2023-11-08):
VIP的策略和协议的策略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设计中,把一整块mem分为了4个bank,每个bank中各自monitor了id和addr,出错的场景是VIP中ID重复了,但是对于设计中某个bank中的ID没有重复,所以导致了设计没报错,但是VIP报错了